格式转换: Protel 或 Altium,--> 文泰2002

楼主(2011-11-03):
某广告雕刻店,只认文泰2002格式.我学习文泰很长时间也不上手,感觉没有Protel/Altium习惯.好在文泰2002能导入DXF格式文件,所以,先用Altium画图,再导入到文泰2002中.

.如果直接用Protel99se的导出功能导出DXF格式,往往导入到文泰2002中,就会变成这样:

(原文件名:1.JPG)    ->
.如果,用Altium的导出功能(“另存为”),选择正确的选项,导出的DXF,在文泰2002中,看似正确,但所有线段的起始或末尾都会多出一个小线段,虽然在文泰2002中能够手动删除,但是还是感觉不方便.

经过再三摸索,发现如果先在Altium中先转成Gerber文件,再导出成DXF就没问题了,而且,任何字体也能正确导出.

例如:
1 制图,使用Altium:

2 转为Gerber

选择毫米单位

勾选需要的层,这里我只在顶层画图,所以只选则了顶层.

点击确定.
在Gerber浏览界面下,导出DXF文件.

注意路径,

3在文泰中读入

最后,保存成文泰2002格式,(*.ac6),
因为是矢量图案,拉大拉小,单独编辑等等,都没问题.

楼主:
一次,做面板时,柜台mm说可以接收AUTOCAD文件,我把PROTEL导出的DXF文件发给她以后,说版本太高读不出来,所以搜到了这个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1563IR83ES.rar(文件大小:5.27M) (原文件名:dxf autocad 格式 转换 CAD2010转换器.rar)

网友:
打不开Autocad高版本的,那就保存为低版本的格式不就行了?还要搞什么?

网友:
顶一下,稍后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