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非常给力的计频器, 低频时也有7位精度, 用Tiny2313, 没用其它IC, 附源码及HEX

楼主(2011-11-03):
非常给力的计频器:

由德国的一位大学教授设计及开源, 非常多谢教授。
地址: http://www.mshopf.de/proj/avr/freq_meter.html

特点:
1. 只用 Tiny2313, 20M晶振及 LCD1602, 没有用其它IC
2. 取样时间 0.5 秒或一输入完整讯号周期
3. 输入 0.01Hz 至 1MHz
4. 低频时也有 7 位精度
5. 有 C 源码, 方便改动

你手上的频率计能测及显示 0.01Hz 吗? 看似容易, 单是取样都要 100 秒!!!

相信改为测量输入讯号周期没大问题, 但并不直观, 一定要人手再计算才能得到频率。

下图中 50Hz 及 60Hz 是我用晶振产生的, 非常稳定, 而测量显示亦只有最後一位在作 +/-1 的跳动, 可见精度非常给力。

附上教授的原码: freq_meter-1.2.rar (只有源码, Makefile, 没有 HEX)

及我自己的改动: eblc1388_LFreqCtr.rar (源码, Makefile 及 HEX)

注意 AVRStudio 要用 Makefile 及

Tiny2313溶丝位取: 外接无源或有源晶振便可

网友:
这个好,回头仔细研究

网友:
肯定是等精度的算法~

简单,只是频率太低了。

推荐用74LV8154做~~

网友:
something like this is useful with extremely low frequencies.

the higher the frequencies, the lower its resolu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在“AVR综合应用实例:[原创] 基于Atmega88的 迷你多功能仪表”主题帖中所包含的频率计,与这里所说的频率计有异曲同工之妙,感兴趣的可以参考,该主题帖中提供了全部源程序

该帖已沉寂多时了,我去顶上来看看

网友:
等精度频率计哇?可以用cpld或fpga做一个到100M的,精度完全取决于参考时钟的精度,用OCXO基本可以达到10的负六次方到负七次方之间,双恒温槽的基本可以达到和铷钟相近的水平。

网友:
理想情况下(参考时钟绝对准,0温漂,0衰老)等精度频率计的最大误差是一个参考时钟周期,无论输入频率多低或多高

网友:
好资料,等有用到时再研究

网友:
就没人发现楼主基本性的翻译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关心这个。。。嘿嘿..

网友:
很好,MARK一下,最近可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没人发现楼主基本性的翻译错误?
什麽翻译错误?我并没有翻译, 怎出错误?

是指 0..10MHz 吗? 我楼主位的指标是经我测试过的, 小於 0.01Hz 及 大於 1MHz 我没做, 所以不能标称它能做得到。

网友:
这个楼主实际做过吗?我搭了个电路烧HEX进去好象不行,另外原理图中MCU的1脚外接的复位电阻应该是10K吧

网友:
楼主实验过了吗,是不是可以用呢,这个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楼主实际做过吗?我搭了个电路烧hex进去好象不行,另外原理图中mcu的1脚外接的复位电阻应该是10k吧
我没做过又怎会有上面LCD的图片, 源码及 HEX.

复位电阻用100K 并没问题。 你烧进去的 HEX 是不是我楼主位提供的或是自己编译的? 有没有用 Makefile 及 Tiny2313 熔丝位是什麽?

今天把 Racal 1991 频率计一并接上, 看看测量的结果相差如何。

网友:
我用的是你的HEX文件,用的是威磊VP-280烧录的,烧好后通电1602 LCD要等好几秒才出显示内容。楼主帮忙看看哪里设置不对,先谢谢了。

网友:
搞定拉,钩选对配置位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04):
好帖子,沉了那么久。收藏了:)

网友(2013-05-30):
有空时要好好看看

网友:
低频的确不好处理。回头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