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1-03):
请问   这个该怎么解决 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試一下吧,
公司這台電腦沒裝 ModelSim,
不確認是否都正確

點擊此處下載 ourdev_692966UX0DG8.txt(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2011-11-08 STATE V0.0.0.0.txt)

网友:
有限状态机?  随便网上找个例子去 然后结合自己要做的 按照步骤一点点改就可以了,就是几个状态的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