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m1875 时有时无输出 为什么?

楼主(2011-11-04):
我做的一个放大电路 lm1875的 实时给给他正弦波 放大 输出时有时无 电路图就是官方电路图 只是改变了 100uf为470uf

网友:
你不上电路图怎么分析呢

网友:
过热保护

网友:
如果能排除接触不良、虚焊等问题的话,肯定是保护了
重点看看是不是过流或者过热

网友(2011-12-10):
估计还有一种可能是低频自激,在电源脚加0.1uf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