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电源接入IO的原因

楼主(2011-11-04):
看一高手做的CPLD原理,5V VCC经过一个写着AAAA的三脚芯片接入了IO脚,芯片出输出到IO的电压为5V
不知道为啥他要这样做?
这么做有什么功能?

会不会是电源抗干扰?

具体在描述语言中怎么实现 ?

请各位帮忙想想

网友:
应该是复位芯片吧,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怎么看怎么不像一个芯片呀 三脚,有三脚的复位芯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的很,因为只需要3个脚,电源,地,输出

楼主:
应该是这样子的芯片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这位大虾,你说的这种芯片是什么时候产生复位信号?上电时?还是在运行过程中对电源监控?

如果用过这类芯片的话  给我一个类型吧

网友:
AAAA应该是MAX809,5V复位信号产生芯片,上传一个贴片元件代码查询的东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电源监控,高于阀值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输出复位信号,上电时和电源低于阀值都会产生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这种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