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显示画面移位

楼主(2011-11-04):
做LCD控制器,在电源打火花时,显示画面移位,求帮助.....
个人认为是因为打火时  VCC上出现尖冲振荡 相当于多出些CLK信号  引起的  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了解这方面原因或同样出现这种问题的一起来交流一下

网友:
应该是EMC的问题吧 电磁干扰!! 这个蛮麻烦的

楼主:
CLK信号上出现干扰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如示波器表笔点CLK信号,

请教出现移位是否是 CLK信号不准了?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程序中,写数据、读数据以及时钟信号三个信号没有进行很好的错位,造成数据没来得及处理?

网友:
在电源打火花是什么意识,可能是因干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