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 秀一下自己DIY的减震起落架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11-04):
4通道的 刚买拆开包装就激动的拿出去试飞 第一次玩航模 还不太熟悉 遥控器一推 只见我的直升机立马就变航天器了 2秒不到就飞到30米 幸好还可以遥控 不过当时有风方向总是偏 眼看着要吹到马路对面的一个工厂了 估计掉下来保安是不会让我进去拣的 就赶紧降落 没想到这时一阵邪风吹过遥控有点失灵了 加上飞的太高就算掉下来下边就是马路 车来车往凶多吉少 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发现我的遥控器天线没有完全拉出来 暗喜 赶紧拔出之后 就降落 当时已经飞了将近50米高可能是电力不足了 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掉在了马路边的树上 千辛万苦 万苦千辛 费了十牛三虎之力才给够下来 不过起落架已经摔的粉碎 机壳也面目全非
今天闲着没事就发挥了俺的聪明才智。。。。(省略万字)改装了起落架  涂上点润油 效果那是相当显著啊 降落时稳稳当当 弹簧相当给力
废话少说  上图 欢迎拍砖啊

网友:
共轴反桨的都敢去外面飞?

楼主:
呵呵 第一次玩航模 太相信自己的操控能力和飞机的性能了 不过现在绝对想飞就飞连场地都不用挑 不管是闹事区还是室内 我灰。。。。。。。。。

网友:
“闹事区”也敢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保证我操控能力绝对惊天地泣鬼神

网友:
你那PCB的起落架一降落必断。

另外,你这个最多算玩具,不算航模。

玩双桨的都不好意思在玩航模的人里面露脸。。。

这种玩具你想很好操控是不可能的。不信你弄个对尾或者对头悬停试试?

网友: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网友:
这还算不错的了,我玩过比这还差的,基本是随风飘扬的那种.

网友:
且不说你这种玩具级的,就是正规一点的lama也不能室外飞的,室内飞也最好是关闭空调和风扇。
原因是上旋翼会受风的影响带动机体偏移。这类共轴反转机,为了稳定机构上抛弃了不少东西,有得有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面的螺旋浆是让飞机往前或者后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要控制仰俯。也就是前进后退。

网友:
【6楼】 linghu2 令狐二中

尾桨是用来控制前进后退的,桨是横着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后面的螺旋浆是让飞机往前或者后飞的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要转弯

果然是玩具,不能差速控制桨!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要转弯

果然是玩具,不能差速控制桨!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
我说错了,是控制仰俯,控制前进后退的。

因为不能调螺距,也没有副翼。

网友:
尾桨是平的,控制前后,要转弯只能控制两个大浆的速度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要转弯
果然是玩具,不能差速控制桨!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
我说错了,是控制仰俯,控制前进后退的。
因为不能调螺距,也没有副翼。

大胡子看来什么都玩过啊 内行啊 也不嘴下留情 我的5百大洋的航模楞是给整成玩具! 不过我已人品保证 以上说的绝对是事实啊 PCB也没你说的那么脆弱

网友:
就这样还500貌似有刷电机

网友:
没关系,找个没人地方飞吧。。。

楼主:
不飞了 周末准备拆了改个遥控车 绝对音速啊

网友:
【15楼】 xiaodongge

我这六通道的一台卖1000多,改遥控车实在有点浪费,还是能飞的好,可以练技术的,技术好了,也是很好飞的.

网友:
呵呵,,玩玩。

我自己做了个4轴,就是玩,不过花费是4个500而已,机重1000g.

现在已经是第2版折叠机架了。估计轻了100克左右,没有称过。

网友:
只玩过固定翼的路过...
总花费500,机身和充电器这些自己做的

网友:
lama回复【13楼】fsclub  绿林好汉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共轴反桨的,为什么还需要尾桨?
要转弯
果然是玩具,不能差速控制桨!像真正的直升机一样!
我说错了,是控制仰俯,控制前进后退的。
因为不能调螺距,也没有副翼。

我以前玩lama的时候是没有尾桨的呀,用两个舵机控制螺距的

网友:
我也想玩个

网友:
。。。这个 很一般

网友(2011-12-25):
这个脚架用在共轴双桨上海可以,要是500以上的话一旦倾斜,桨尖必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