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驱动液晶,请问如何建立数据表呀?

楼主(2011-11-04):
看了一天数据手册,没看懂啊

是不是 那四个COM 不用管,只要配置好了就行了

然后建立32个 半个字节的 BUFF[32],不断更新数据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线接好,每次只送一位数据,看液晶显示,记下来就行。

网友A(2012-03-06):
标记回复【2楼】hengjingmcu
我们 是主要做 lcd定制 开模  开模费500  大小一样 有需要的  联系我  样片 要的话免费  宁波北仑恒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 代品川  qq350998385  电话15267845422

标记

网友(2012-05-03):
四个COM 是地址,32是地址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A:
标记回复【2楼】hengjingmcu
我们 是主要做 lcd定制 开模  开模费500  大小一样 有需要的  联系我  样片  ...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7-14):
液晶,记录一下

网友(2021-11-19):
HT1621和1621B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