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8995M 网络交换机寄存器设置?

楼主(2011-11-04):
KS8995M欲设计为5口_交换机;如果Port5没有正确设置可不使用Port5接口,Port1-4组成四口_交换机的参数设置也非常感谢。

网友(2014-07-14):
楼主:你这款交换机芯片有没有带CPU?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不需要设置寄存器,将某些管脚拉在固定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