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硬盘的并行数据总线是如何抗干扰的。

楼主(2011-11-04):
RT,最近做个产品,用FPGA做了多路SPI接下面的芯片发送数据。每路芯片都单独一路SPI总线,如下图所示,发现在发送的时候有时候数据出错。怀疑是总线上有干扰。在芯片端都接了22欧的终端电阻。但是考虑到以前的IDE硬盘数据传输比SPI的总线要高也没问题。请问有人知道硬盘数据线上的抗干扰是如何做的不。

网友:
加CRC没有?注意控制一下高速信号的回路面积,如果频率太高,可能要匹配的。但SPI一般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硬盘IDE线 的信号线之间都有一根地线的。

当然,你的数据出错,也有可能是信号速度快,线间串扰,阻抗不匹配,都有可能的。

高速电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还是得请专业人士出来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ide线 的信号线之间都有一根地线的。
当然,你的数据出错,也有可能是信号速度快,线间串扰,阻抗不匹配,都有可能的。
高速电路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还是得请专业人士出来解答。
嗯,IDE线,印象中80pin跟40pin的区别就是多了40根地线

网友:
1、数据线等长?
2、线间电容?
3、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