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片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1-11-04):
小弟在整制冷片项目,正向供电加热,反向供电停止,PWM去调整功率,电路是用mc33886来控制,因为加热完了需要降温就直接马上反向供电,结果制冷片坏了,有经验的人给点意见吧,怎么样才可以制冷片不坏又可以马上降低温度的办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呀 没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呀 没换呀

现在情况是原先可以跑3A的制冷片,这样工作一天以后,现在上去只能跑1.5A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散热器埋热管+风扇,强制冷却。

网友:
TEC应该是不能快速切换

网友:
不能立刻切,只能等待一段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立刻切,只能等待一段时间。

那应该是切断多少时间,5S,10S,15S还是上分钟了,有没有参数曲线可以供参考的?

网友:
你的散热条件如何??
我的是 5A的 加热 10S  停 20S 制冷 10 停 20s

超大散热片 加风扇  没什么问题

貌似你的表面温度不能超过 一定 否则要坏

网友:
要停一段时间的,最好30s以上

网友:
测量制冷片悬空时的电压,两侧有温差的话,制冷片能发电。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就能切换了

网友:
可以用两片,轮流知冷知热,恒温,

网友:
用线性调节的方式,PWM输出控制BJT 连接TEC两端电压为0时候 切换TEC两端的电压极性。

网友:
两面都要装散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线性调节的方式,pwm输出控制bjt 连接tec两端电压为0时候 切换tec两端的电压极性。

能说通俗点吗,小弟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2-04-06):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散热搞好 基本不坏

网友:
冷热面温差小于65度就不容易坏。检测两面差小于60度再反电压啊

网友:
最近要用,原来还有这种使用限制,标记下

网友:
恭喜又有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