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雕电路板总是断刀,什么价位的雕刻机可以用来雕刻电路板?

楼主(2011-11-04):
我的雕刻机雕电路板总是断刀,什么价位的雕刻机可以用来雕刻电路板?

网友:
用什么刀???????????????  速度的快慢是关键

网友:
将F值设低试试,很可能是主轴抖动或者同心度太低造成的,换个主轴吧

网友:
下刀速度太快

网友:
总之除了转速之外所有的速度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