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调试软件

楼主(2011-11-04):
第一次使用NEC的单片机开发项目,工具真不是一般的麻烦。
在PM+ 和 SM+ 调试时,SM+中只能显示一个窗口,不知道怎么去其他窗口设置断点?
使用MINICUBE Utilities V1.39 MINICUBE2 Diagnostic Tool 做SELF-TEST,不连接到电路板,OK
连接电路板后,NG 出来了

网友:
你是说别的C文件吗?直接用file->open 打开另外一个C 文件就可以中设置断点,
如果是同一个文件,你想开几个窗口,可以用browse->sourceText.

网友:
RENESAS (NEC)单片机的调试仿真与烧入器的源理图下载
主要IC可以到http://shop6891258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