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 文件系统

楼主(2011-11-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kernel 是如何得知文件系统的存放地址的?
我猜想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uboot 环境变量 然后我改了 但是很遗憾 内核依然能找到文件系统,
第二个是NANDflash 分区信息 我改了 但是 内核还是能找到文件系统
很费解 求教

网友:
1、传递给内核的cmdline
2、我不清楚你怎么改的,无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 文件系统的位置 应该是u_boot 通过参数传递给kernel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 文件系统的位置 应该是u_boot 通过参数传递给kernel的了?

ARM体系结构:

1.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在make config里修改“General Setup”子菜单中的“Default kernel command string” 选项,通过修改这个选项来修改include/linux/autoconf.h文件中的CONFIG_CMDLINE宏
2.有的时候为了省去make menuconfig的时间,并且内核命令也是固定的,就可以写死内核arch/arm/setup.c文件default_command_line,这个变量本来是初始化为CONFIG_CMDLINE的
3.除了方法1之外,另外一种正规的方法就是将内核命令写入内核参数表中,然后通过start_kernel()->setup_arch()->parse_tags()->parse_tag() ->parse_tag_cmdline()函数来将内核参数表中的内核命令覆盖default_command_line变量(当然你首先得有内核参数表)
4.最后,有的板子会采取直接将内核命令通过bootloader传递给内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条 Default kernel command string 应该是在 boot option 里面吧?

楼主:
可能我问的不太明确  再重述一下
关键是我想问:内核是如何知道文件系统映像的存放地址的?

网友:
这应该是在BSP相关文件中配置的,例如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static struct mtd_partition pssu_nor_partitions[] = {
        /* bootloader (U-Boot, etc) in first 2 sectors */
        [0] = {
                .name           = "bootloader",
                .offset                    = 0,
                .size           = SZ_256K,
                .mask_flags     = MTD_WRITEABLE, /* force read-only */
        },
        /* kernel */
        [1] = {
                .name           = "kernel",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SZ_2M,
        },
        /* file system */
        [2] = {
                .name           = "filesystem",
                .offset         = MTDPART_OFS_APPEND,
                .size           = MTDPART_SIZ_FUL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