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定时器80能否用来计算外部脉冲时间,应该怎么配置呢!

楼主(2011-11-04):
看NEC9222PDF手册,80可做间隔定时器,我想用来测试外部脉冲宽度,用INT1中断后,用80来计时间。
目前不知道80计时如何操作,TM80在定时器停止后,能直接读取计时器数值吗?

或者用16位计数器00也可,其手册有脉冲宽度测量功能又或者是捕捉,看了半天也没整明白。

看80的计时器设置稍简单,所以想请论坛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第一次中断启动定时器TM80,第二次中断不需要停止可直接读取TM80,再重启定时器。。。
这样精度不高,还要注意溢出处理。

16位定时器测量模式精度高点,捕捉的概念就是中断沿触发,自动读入tm00 到CR00中,这样避免的中断响应和软件执行时间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