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经常死机,大家遇见过吗

楼主(2011-11-05):
手里的泰克示波器是DPO3000系列,  使用中经常无故死机,就是开着机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过一会再想测试波形时就会发现任何旋钮和案件都不管用了。。。郁闷

网友:
你这个是二手的还是全新的?正常情况下泰克的机子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才对呀

楼主:
绝对全新的  用了不到一年

网友:
在上一个单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着急上火了.就拍了一巴掌,就好了(估计是排线问题,不敢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上一个单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着急上火了.就拍了一巴掌,就好了(估计是排线问题,不敢拆).

已经踢了一脚了 没管用

网友:
有木有恢复出厂

3000很很神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牛”这也下的了脚,要好几万了!

网友:
送去保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绝对全新的  用了不到一年

这种情况的话你应该是跟厂家联系,而不是用脚踢啊,不然就属于人为的破坏了,厂家售后服务不好的话会故意刁难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在上一个单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着急上火了.就拍了一巴掌,就好了(估计是排线问题,不敢拆).
已经踢了一脚了 没管用
LZ真逗,真的踢了一脚吗?正确的方法是往45度角向斜下方拍下去,用手拍不坏的,还是担心一下你手的承受能力吧!

如果没过保修期直接找客服吧!别自己折腾了!过了保修期的话可以拆下来看看是否某些接线松了,搞不定再想办法。拆的时候小心一点就行。

网友:
泰克维修很贵的,9月化了8万RMB费用和一个月时间修了台频谱仪,说是一个板子坏了。另外据我碰过的仪器商说,示波器维修费用大约是1/3的整机价钱

网友:
3年保修呢,直接送回TEK修嘛

网友:
低价回收二手示波器!

网友:
遇到过,后来发现是采样率设太高了,采样时间又比较长(10s),估计是内存不足

网友:
不到一年赶紧返厂维修啊,基本上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另,有没有不小心设置了自动锁的问题啊?

网友:
见过有设置自动屏保,没注意是否有自动锁键盘
可以要求返售后检测,如果问题明显还好,他们维修一般是直接换块板子。如果问题只是偶尔出现,可能麻烦些了。

网友:
能校准和固件升级,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因该可以的。泰克没那么垃圾,毕竟是示波器老大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