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在普通万用表上再增加什么功能比较好

楼主(2011-11-05):
恩 想了好久还是放在这边 因为不知道要放在哪边比较合适 如有不妥之处请站长转移或者删帖都是可以的

我想问下就是在普通的万用表830上加上一个静电测试功能 或者测量微电阻的功能是否实用 又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提议。。。

楼主:
为什么没人来回答呢??

楼主:
求建议  求建议

网友:
常用电压输出,电流500ma左右

网友: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恒压恒流源

网友:
1间单的场强仪、
2把二极管档扩展一下用升压电路产生50V左右电压,使它可以测稳压管稳压值。

网友:
其实加个MAX MIN

最好

网友:
晶体管要求可以自动判别管脚极性,就是说只有3个孔给你插晶体管插进去系统就会显示管脚排列、极性和hFE等。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加上那些特殊情况才用到的,既增加成本,又增大体积。
假如你想扩展的话,自己搞一块信号转接板,被测量转换成0-200mV信号,插表笔到信号输出端,用电压档测就行了。

假如万用表搞到台式机那样,即使功能很多,你认为会比现在那些更受欢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体管要求可以自动判别管脚极性,就是说只有3个孔给你插晶体管插进去系统就会显示管脚排列、极性和hfe等。

这个建议不错哦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 老实说  我也觉得不用搞的很复杂  但是上级下的命令  咱做小的也只能想破脑袋啊  哈

网友:
强烈支持三极管

网友:
可以上网和发QQ
能播视频就最好了,

把测试电压叠加在视频上显示,又能工作又能娱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会不会想太多???

网友:
测量CRT阳极电压...

网友:
对了,可以加上晶振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多万用表有这个功能,这个不算。

网友(2011-12-08):
增加测试大电容  和晶振测试功能 还有就是电感测试功能就方便我们设计和维修了  呵呵

网友(2012-01-07):
增加测试小电容功能。fluke 17B的只能测到102,102以下的电容测不到了,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事实上功能因人而异,但有个大家都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表棒质量太差,这个问题可真折磨人啊,其次档位转盘也很 不好。

网友:
增加USB.可以充电,可以连接电脑将需要的数据传到电脑上。

网友:
电容触摸屏,GPRS,安卓系统,1G处理器。

网友:
福禄克的万用表,没有几个功能,价格就是贵,精度就是好,我们就是想。

网友:
电容 电感 ESR 电池内阻 晶振频率

网友:
要是数字表 加一个 太阳能取电的功能吧
这样数字表也可以拿来做长期的 电压 电流监控了:p

楼主:
回复 网友E:
测怀孕

呵呵  注意不错  有待考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测怀孕

少侠我见你骨骼惊奇,必是测怀孕人才。。。

网友:
最常使用的还是AVO和通断测试。把精度和寿命做上去比什么都强,如果自动档就把速度提上去。

如果有精力可以研究一下FLUKE的表,真用430做出个国产表,大家都会捧你的。

如果楼主是想在5块钱的DT830上加个功能卖6块钱,或者仍然卖5块钱抢市场,那么大家都完全没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测DCV上2000V 及 能测250H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