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 都这样了,官方还不承认有问题。

楼主(2011-11-05):
需要4位半的表,选来选去就选了VC86E,淘宝所谓的旗舰店买的。因为10A电流档好似接触问题,打开后壳,发现10A保险座一端被外壳压着,造成10A保险丝一端几乎处于悬空状态。我汗,还好没测过大电流。

PCB背面的焊点只能用很一般来形容,一时脑热,就想看看正面PCB,把所有螺丝旋下后,转盘也脱开了,看到转盘下的PCB(类金手指)我彻底要晕了,先把我的图片发给官方,官方即然回得就是这样的,再从网上找了个正常的图片,两个对比。事后官方还不承认有问题。现在的胜利肿么了?

我的VC86E转盘图片 (原文件名:image1.jpg)

网上找的正常VC86E图片 (原文件名:image2.jpg)

网友:
胜利的很垃圾,个人感觉都不如优利德。

楼主:
一处断裂,虽说经过两端的过也在背面连接,可以使用,但肯定不好。另一外就恶例了,没过孔,不知生产的想什么方法用焊锡来焊,我拆开的时候,焊锡已经很黑了(图片是我用最细的纱纸轻轻磨过)。

上传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UT61E 也是4位半的,但字形及外观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网友:
买回fluke吧.

楼主:
fluke 四位半 的不便宜啊,个人可消费不起。

再说这个VC86E还是挺准的,自动档,也很快。就是电阻档无法回零。另一台VC89D使用同样表笔可以回零。VC86E就显示0.22。这都是没拆开前的观点,拆开后对它的质量及售后表示担忧。

网友:
显示022很正常啊,很少表小电阻档位能到0的,不然谁折腾四线呢

楼主:
另一台VC89D(三位半)显示 0.0(同样表笔)。VC86E不用表笔,直接用短线连接也显示 0.22左右。

网友:
你这个表应该是修过的啊!

网友:
其实大部分的表 都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只是 可能楼主运气比较差  买了一台修过的表  恰巧是维修人员的技术又比较烂 才会这样的啦 哈

楼主:
问题是官方不承认这样修过的,也不承认这有问题。是的,是可以用,但难道不能用了才是质量有问题。

直接退款了,店主还说七说八。长沙发货的那家。
店主还不让寄到付,最后损失了退货的运费。运气真是够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官方不承认这样修过的,也不承认这有问题。是的,是可以用,但难道不能用了才是质量没问题。
直接退款了,店主还说七说八。长沙发货的那家。

擦,我昨天刚在那家拍的vc97.。。。正在路上。。。希望没啥问题。。。

楼主:
现在我有点怀疑,这些旗舰店都说是官方网售的,但他们价格是最便宜的。难道官方把质量最差或不良的维修品给他们网售?

网友:
汗!我买的也是那家发的货,拆开看了背面,还行补焊了下,正面没舍得拆开看。

网友:
便宜没好货。现在国内电子产品的工艺和工装质量简直是差透了。

网友:
这可能是返修表,你看看这个,也是VC86E

网友:
汗正想买v86E 这下纠结了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跟2楼的图一样

网友:
前不久,我也买了一块。只能说性价比是不错的。

网友(2012-01-06):
性价比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2-02-14):
返修表哎,胜利质量一般了

网友(2012-05-04):
我也它家买的, 表还在路上,回来第一时间拆开看看。。 不行就 退货呗,反正有个0.5元的退货保险。

网友:
这也太差了吧,有问题也说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买的正常,楼主刚好买到个修过的表,要求退货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