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收音机DM9000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1-11-05):
我看到网络收音机原理图上:DM9000的CMD引脚连接到STM32的FSMC_A2引脚
我知道CMD为低电平是传输寄存器地址,高电平传输数据。

FSMC Bank1_SRAM Bank4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地址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前面6C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DM9000_DATA最后的08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define    DM9000_IO             (*((volatile rt_uint16_t *) 0x6C000000)) // CMD = 0
#define    DM9000_DATA   (*((volatile rt_uint16_t *) 0x6C000008)) // CMD = 1

网友:
16位模式下A0无效,A2对应0x8

网友:
详细点吧,查阅参考手册,上面有对16位外设的说明:“对于16位宽度的外部存储器,FSMC将在内部使用HADDR[25:1]产生外部存储器的地址FSMC_A[24:0]”
CMD引脚连接到FSMC_A2,映射到内部的HADDR[3],也就是说地址偏移是1<<3=8,加上基址0x6C000000就是0x6C000008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的很清楚。。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