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WIFI连接5公里外的节点

楼主(2011-11-05):
我想把距离5公里的两点的AP用WIFI连起来, 其中一点有光纤网, 有什么好方法吗?
目的是使得5公里外的节点能接到光纤网上上网。

网友:
可直视的话大功率AP加定向天线就可以了~~~

楼主:
两端都需要大功率AP? 多大功率, 能推荐个型号吗?

网友:
可直视的话上淘宝买一对19dBi平板,两台足20dBm输出带桥接功能的无线路由就可以了,费用不超过1000。
不具备直视条件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直视的话上淘宝买一对19dbi平板,两台足20dbm输出带桥接功能的无线路由就可以了,费用不超过1000。
不具备直视条件就不用折腾了。

佩服gzhuli 咕唧霖
全才

以前见过有人用大锅做全向天线。
貌似什么卖兔女

网友:
发射个卫星吧...全球通用...

网友:
这个主要看地形了。
比如两点都在高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见过有人用大锅做全向天线。

大锅做全向?这也太扯淡了吧。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224760100cj62.html
找到,呵呵
还有篇比较专业的人士,用普通路由器和定制天线,实现了跨江10km的wifi连接。

网友:
www.ubnt.com  淘宝上很多,可以去买一对,性能不错的,工程上用过!

楼主:
基本算是视距, 发射端在3层楼顶, 接收方是3层对着发射方的方向, 中间的楼房都是3层的, 但可能有些房顶高出一两米。

网友:
如果中间有遮挡也就不要瞎折腾了,当然你可以用接力的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把距离5公里的两点的ap用wifi连起来, 其中一点有光纤网, 有什么好方法吗?
目的是使得5公里外的节点能接到光纤网上上网。

呵呵,有点眼熟的说.这个稍麻烦些,如果中间有遮挡.大功率AP也不是搞不到,但天线是个麻烦,另外那玩意很重,几公斤的大家伙,室外用的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