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holux M-87 GPS模块怎么设置波特率(已解决)

楼主(2011-11-05):
用mtk的miniGPS软件能设置,倒是怎么在串口用命令设置,官网找不到

楼主:
在网上找到的MTK NMEA设置命令手册 同样有疑问的新手可以参考

网友:
其实你可以尝试截取软件命令的方式来获得指令的,我当时用的时候也是很多命令都找不到,后来就不玩了,因为没时间,准备再过段时间重新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