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检测一个时钟信号有无?

楼主(2011-11-05):
如果有时钟信号对应输出个1
没有反之输出个0

不知道程序怎么描述

网友:
这个事不用CPLD,一个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可以了。一定要的话就是数字单稳态,前提是你有个工作频率比尼检测频率高两倍以上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不用cpld,一个可重复触发的单稳态电路可以了。一定要的话就是数字单稳态,前提是你有个工作频率比尼检测频率高两倍以上的时钟

我这个是系统时钟,没有检测频率什么的

网友:
你要检测系统时钟有没有?那还是用片单稳态电路芯片吧

网友:
专用的时钟缓冲/备份芯片可以检测

网友:
RC电路加个三极管就可以。
逻辑器件的话,可以用 A、/A的关系处理,不过延迟带来的毛刺倒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