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GUI横屏触摸配置

楼主(2011-11-05):
小弟最近在用RTT4.0的GUI设置一个横屏的界面,横屏基本实现,但在使用触摸屏时出现不正常,看了touch.c的里面的配置,好像挺多,哪位高手配置过横屏的touch,具体要修改那些参数?谢谢了,各位大侠。

网友:
如果是用SPI的电阻屏,把读XY坐标的命令交换一下即可,修改不超过10个字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aozima,能不能具体到哪一个命令呢?我修改了几个,还是没成功,x坐标的值变为几万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