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本本学嵌入式,求推荐

楼主(2011-11-05):
最近想买台笔记本学习嵌入式linux,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推荐,价钱在4000左右的
应该主要关注什么配置好
还有学linux是不是装winxp比较好,win7是不是很多东西都用不了??麻烦比较了解
这些的给小弟出出点子,谢谢

网友:
很多本本没串口,没并口,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事,我有jlink和usb转串口,台式机虽好但是不能搬来搬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脑啊,,5000元左右的就不错了。

网友:
IBM的, 挺不错, 主要是稳定, 散热不错, 我的是E40!

网友:
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打算学习那一款芯片!再查询一下该芯片要使用的IDE软件以及芯片flash烧写软件!然后在看看这两个软件是否有兼容win 7的版本!
据我所知,现在一些IDE软件和flash烧写软件一般都出了支持win 7的版本!

不过建议楼主最好还是查一下!

关于电脑的选型,我个人认为4500元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写程序,对于机器的性能要求并不高!

楼主:
我是沉帖帝??不过最近电脑又升价了,纠结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昭阳E46A,绝对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