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JTAG仿真器 不好用 求教大神 看我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05):
已经按照它的要求装了驱动了        并且在设备管理器力可以看到         并且重启了不止一次
具体情况  如图

是不是 还有什么其它设置的 我没注意   请教

用并口之前一段时间也不能调试     现在可以调试了
器件肯定选择正确了

照理来说  有个并口仿真 就行了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东西  迟早要还的
之前用这个串口仿真器 有 好几个月了   也是 可以用的    关键时候掉链子

网友:
我用的UIF是和TI一样的,很好用~自己焊的

网友:
lz,你的IDE是限制版本的,时间到了。不关仿真器什么事

楼主:
我 现在已经和谐了 啊
不会出现  限制的 那个信息了
还是要检查connectd  等等 的 第五个图上面的那个

网友:
照道理说和_谐过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 你确定这个UIF是能用的么?看驱动 不像TI或者Lierda的仿制版本 是又一个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  也不知道 叫什么来着    反正     以前好用的

网友:
1 linker是怎么设置的
2 是否支持被调试芯片

网友:
并口仿真器很便宜的,也可以自制,淘宝一下

楼主:
linker以前 似乎 也 没设置这个啊
那 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楼主用的这种MSP430仿真器,不是大家常见的FET430UIF。
我曾经也在TB网上买过一只,当时价格好象是140左右,在店主帮助下也一直没搞定,后来给退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呀   那个 什么 疼的    并口的先用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fet最常用

网友:
FET430UIF win7下驱动能装好,IAR找不到硬件?

楼主(2014-07-02):
老版本IAR 可以用的

网友:
不会连过期了的英文都没看明白吧

网友(2014-11-10):
和硬件不是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