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显示输出一直不正常!

楼主(2011-11-06):
OV7670显示输出一直不正常!

彩条测试 (原文件名:0.JPG)
彩条压根没有出来,配置了寄存器0x71位0x80;

测试时1 (原文件名:1.JPG)
工作时1

测试时2 (原文件名:3.JPG)
工作时2
寄存器配置copy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379193的配置!
{0x3a, 0x04},
        {0x40, 0xd0},
        {0x12, 0x14},
        {0x32, 0x80},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0x7a,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0x70, 0x00},//00
        {0x71, 0x00},//0x85测试
        {0x72, 0x11},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02},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88},
        {0x83, 0x8f},
        {0x84, 0x96},
        {0x85, 0xa3},
        {0x86, 0xaf},
        {0x87, 0xc4},
        {0x88, 0xd7},
        {0x89, 0xe8},
        {0x13, 0xe0},
        {0x00, 0x00},//AGC
        {0x10, 0x00},
        {0x0d, 0x00},
        {0x14, 0x20},//0x38, limit the max gain
        {0xa5, 0x05},
        {0xab, 0x07},
        {0x24, 0x75},
        {0x25, 0x63},
        {0x26, 0xA5},
        {0x9f, 0x78},
        {0xa0, 0x68},
        {0xa1, 0x03},//0x0b,
        {0xa6, 0xdf},//0xd8,
        {0xa7, 0xdf},//0xd8,
        {0xa8, 0xf0},
        {0xa9, 0x90},
        {0xaa, 0x94},
        {0x13, 0xe5},
        {0x0e, 0x61},
        {0x0f, 0x4b},
        {0x16, 0x02},
        {0x1e, 0x37},//0x07,
        {0x21, 0x02},
        {0x22, 0x91},
        {0x29, 0x07},
        {0x33, 0x0b},
        {0x35, 0x0b},
        {0x37, 0x1d},
        {0x38, 0x71},
        {0x39, 0x2a},//
        {0x3c, 0x78},
        {0x4d, 0x40},
        {0x4e, 0x20},
        {0x69, 0x0c},///////////////////////
        {0x6b, 0x80},//PLL
        {0x74, 0x19},
        {0x8d, 0x4f},
        {0x8e, 0x00},
        {0x8f, 0x00},
        {0x90, 0x00},
        {0x91, 0x00},
        {0x92, 0x00},//0x19,//0x66
        {0x96, 0x00},
        {0x9a, 0x80},
        {0xb0, 0x84},
        {0xb1, 0x0c},
        {0xb2, 0x0e},
        {0xb3, 0x82},
        {0xb8, 0x0a},
        {0x43, 0x14},
        {0x44, 0xf0},
        {0x45, 0x34},
        {0x46, 0x58},
        {0x47, 0x28},
        {0x48, 0x3a},
        {0x59, 0x88},
        {0x5a, 0x88},
        {0x5b, 0x44},
        {0x5c, 0x67},
        {0x5d, 0x49},
        {0x5e, 0x0e},
        {0x64, 0x04},
        {0x65, 0x20},
        {0x66, 0x05},
        {0x94, 0x04},
        {0x95, 0x08},
        {0x6c, 0x0a},
        {0x6d, 0x55},
        {0x6e, 0x11},
        {0x6f, 0x9f},//0x9e for advance AWB
        {0x6a, 0x00},
        {0x01, 0x80},
        {0x02, 0x80},
        {0x13, 0xe7},
        {0x15, 0x00},
        {0x4f, 0x80},
        {0x50, 0x80},
        {0x51, 0x00},
        {0x52, 0x22},
        {0x53, 0x5e},
        {0x54, 0x80},
        {0x58, 0x9e},
        {0x41, 0x08},
        {0x3f, 0x00},
        {0x75, 0x05},
        {0x76, 0xe1},
        {0x4c, 0x00},
        {0x77, 0x01},
        {0x3d, 0xc2},        //0xc0,
        {0x4b, 0x09},
        {0xc9, 0x60},
        {0x41, 0x38},
        {0x56, 0x40},//0x40,  change according to Jim's request
        {0x34, 0x11},
        {0x3b, 0x02},//0x00,//0x02,
        {0xa4, 0x89},//0x88,
        {0x96, 0x00},
        {0x97, 0x30},
        {0x98, 0x20},
        {0x99, 0x30},
        {0x9a, 0x84},
        {0x9b, 0x29},
        {0x9c, 0x03},
        {0x9d, 0x4c},
        {0x9e, 0x3f},
        {0x78, 0x04},
        {0x79, 0x01},
        {0xc8, 0xf0},
        {0x79, 0x0f},
        {0xc8, 0x00},
        {0x79, 0x10},
        {0xc8, 0x7e},
        {0x79, 0x0a},
        {0xc8, 0x80},
        {0x79, 0x0b},
        {0xc8, 0x01},
        {0x79, 0x0c},
        {0xc8, 0x0f},
        {0x79, 0x0d},
        {0xc8, 0x20},
        {0x79, 0x09},
        {0xc8, 0x80},
        {0x79, 0x02},
        {0xc8, 0xc0},
        {0x79, 0x03},
        {0xc8, 0x40},
        {0x79, 0x05},
        {0xc8, 0x30},
        {0x79, 0x26},
        {0x09, 0x03},
        {0x55, 0x00},
        {0x56, 0x40},
        {0x3b, 0xC2},//0x82,//0xc0,//0xc2,        //night mode
摄像头驱动是坛子上广为流传的王大哥的程序!我的方案是OV7670+FIFO+MSP430摄像头始时钟为24M,单片机时钟为8M!
悲剧的就是出图很诡异!我的程序:

网友:
你买的谁的模块??图片呢,卖家没给你配置参数吗???

楼主:
买的浙江一家的,给的还是你的程序,也只给了程序!

楼主:
刚有调试了一下,图出来了,但是很模糊!

彩带测试 (原文件名:2011-11-6 10时03分49秒.JPG)

网友:
你的图片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软件
RGB16位数据!但是还是灰白色!

楼主:
继续调试

16位RGB (原文件名:2011-11-6 21时37分34秒.JPG)

8位灰度 (原文件名:2011-11-6 21时40分32秒.JPG)

网友(2012-02-19):
LZ你好   我的问题跟你差不多  我也是OV7670+FIFO  然后串口给上位机  上位机软件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我的图像是这样的

while(1!= wrOV7670Reg(0x12, 0x10));   //QVGA   YUV
//  wrOV7670Reg(0x40, 0xd0);
    wrOV7670Reg(0x17, 0x16);
    wrOV7670Reg(0x18, 0x04);
    wrOV7670Reg(0x19, 0x02);
    wrOV7670Reg(0x1A, 0x7B);
    wrOV7670Reg(0x32, 0x40);
    wrOV7670Reg(0x03, 0x0a);
  wrOV7670Reg(0x3E, 0x10);

    wrOV7670Reg(0x70, 0x3A);
    wrOV7670Reg(0x71, 0x35);
    wrOV7670Reg(0x72, 0x22);   //160X120
    wrOV7670Reg(0x73, 0x00);
    wrOV7670Reg(0xA2, 0x02);

wrOV7670Reg(0x3a, 0x00);
wrOV7670Reg(0x0c, 0x0c);    这是我的寄存器配置  我是要灰度图像  所以选择YUV格式  接收时只要前八位  分辨率160X120不知道对不对??  求指点??

网友(2012-11-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那个软件可以共享下不!自己写的一个不太好用啊!

网友(2013-03-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王老师,我是用msp430+ov7670+fifo调试,彩带测试出现下面的结果,能看出是彩带来,但是都错位了,请问这问题应该是那部分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