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内核如何知道文件系统映象的存放地址

楼主(2011-11-06):
请问,平常使用的文件系统映像 以yaffs2为例,我们下载.bin到一个地址,Linux内核是如何得知这一地址,而后是如何将文件系统映像转化为挂载的文件系统的,我指的是/下那些文件和文件系统映像的关系。

网友:
内核不是有分区吗?哪块干什么的,内核都知道的

网友:
内核有分区的,分区的地址是固定的。
你系统引导的时候要指定文件系统所在的分区,然后你的文件系统要写到该分区。

楼主:
关键是我修改了分区之后,文件系统仍然能正确的挂载

网友:
。。。bootloader 干的好事,感谢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