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812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1-11-06):
最近编程用到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需编成小程序,然后再其他程序中调用,但是编程方法还没找到,好像也没有类似的函数,哪位大侠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1.如果求效率,查表是最好的选择,必要时可以做插值,达到较高精度

2.如果节省空间,可以用迭代法,泰勒展开

3.可以用DSPLIB

楼主:
好的,谢谢,能再详细点吗,现在还是个菜鸟,编的程序没几个,经验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其实够详细了………………

1.查表:
double table[]={…………………………………………………………};//里面放你需要的数据,e^i,i=0,0.0001,0.0002,……
2.e^x=1+x+x^2/2+x^3/3!+……
3.ushort oflag = expn (DATA *x, DATA *r, ushort 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