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变化导致AVR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楼主(2011-11-06):
我用的是M16,当发动机点火时,单片机的稳压电路多少有点变化,用万用表测了PD2电压大概0.1V跳动吧,然而外部中断还是会触发,真的有那么灵敏吗,下降沿不是要有一个幅度吗?PD2引脚设置为内部上拉,输入模式。请问还需要加个外部上拉吗,需要加个电容吗。

网友:
use a diode + capacitor.

网友:
用万用表能测出电源的抖动吗?当实用普通的万用表看到0.1v的跳动,这个电源的抖动已经非常厉害了。

如果是汽车产品,采用车上电源供电,建议你的电源要用DC/DC隔离电源,电源输入端加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