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主板上VGA 芯片的选型讨论,是SDA7123?还是ADV7125?或者是CH7026?

楼主(2011-11-06):
是SDA7123?

还是ADV7125?
——这两个都是直接DA转换的,我现在的S5PV210 工控板子是SDA7123 做到RGB565 分辨率1024*768,现在想找个更猛的。
或者是CH7026?
——这个内部带缓存,但是居然分辨率只能800*600 ,价格也挺高的。

以前2440+SM502/501 显示效果的确不错,有外置内存,但是现在价格太高,还买不到,所以放弃。

S5pv210 集成显卡了,所以只要找一个 好的VGA 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精益求精,不停的改进,多个方案比较选择,做实验,确定批量采用哪个芯片。

楼主:
ADV7123  这个和ADV7125 没啥区别啊,还是挺贵的你用的是RGB565 还是RGB888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我的S5pv210 VGA SDA7123 分辨率在1024*768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112帧每秒
6410 在640*480的分辨率下也只能做到65帧每秒

完胜6410 啊。嘿嘿。

不错,不错,现在可以放心拿机器给客户测试了。

三星棒子S5pv210 还是很生猛的。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wince 界面问题,wince界面 SDA7123 感觉不怎么鲜艳,但是我启动了游戏机程序只有,居然感觉效果很不错,打消了我对这个SDA7123 的疑虑,客户看了这个效果也觉得满意了。

我就担心到时候又要换方案,ch7026 这玩意上不了1024*768 的分辨率。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的电脑显示器接了会闪烁,我的却不会。如果这样每种显示器都要校正, 那很麻烦啊。

网友(2011-12-22):
关注谷歌男,不能用ADV7180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注谷歌男,不能用adv7180么?

ad的太贵了。现在我用SDA7123 效果也很好啊。
S5pv210 VGA 1024*768  800*600 现在调试效果很不错。

以前有些人的老显示器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调试好了,是参数问题。
调整帧率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的电脑显示器接了会闪烁,我的却不会。如果这样每种显示器都要校正, 那很麻烦啊。

调整参数,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注谷歌男,不能用adv7180么?

你做什么了最近?

网友:
LZ,建议你做方案的话最好能支持到1280*1024。现在1024*768的屏越来越少了。

另外问一下,你这个方案大概什么时候能有核心板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建议你做方案的话最好能支持到1280*1024。现在1024*768的屏越来越少了。
另外问一下,你这个方案大概什么时候能有核心板卖啊?

都已经在卖了一个月了。这个还可以了,到时候我再看有没有更好的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看到你的开发板支持VGA输出啊,这可是卖点,摆的显眼一点比较好吧。或者VGA芯片要放在底板上?那样的话焊接对很多人可是个问题啊。

我将来可能要用这个东西做工控机,直接接显示器。传统工控机价格实在太贵了,而那种稳定性我又用不到。低端PC到不能算太贵,但可靠性实在太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没看到你的开发板支持vga输出啊,这可是卖点,摆的显眼一点比较好吧。或者vga芯片要放在底板上?那样的话焊接对很多人可是个问题啊。
我将来可能要用这个东西做工控机,直接接显示器。传统工控机价格实在太贵了,而那种稳定性我又用不到。低端pc到不能算太贵,但可靠性实在太差。

加我的QQ:1279300287 吧。有的啊,绿色的那个就是VGA啊。嘿嘿。

我早就做好了,这个S5pv210的显示驱动集成了 2D加速的,速度很快,是6410 的三倍左右的显示性能。
还没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