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ltera ep2c5 片上伪双口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1-11-06):
做片上RAM的实验,1bit 输入,8bit输出
没有输出寄存器,没有输出使能
仿真无输出,不知为何,错在哪里?

楼主:
上面那个有错,因为写是1位,读是8位,那么应该写8位以后才能读出FF,
所以我让他先写满1,停止写入(拉高wren)再读数据,这时应该全都是FF
这次有输出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同样的地址一会读的是00,一会FF。

楼主:
这次,0,1交替写入,原来是FF的地方变成了AA,但00还是没有变。。

求解答~~:(

网友:
这是一个双口ram的使用吧.  可以令WREN一直为1. 也只使用一个CLK,因为双口ram的读和写是可以一起进行的。
disp_ram       ram0        (         .data(iDATA),
                                     .wren(1'd1),
                                     .wraddress(iADDR),
                                     .clock(iCLK),
                                     .rdaddress(oADDR),
                                     .q(oDATA));
这是我做的一个实例。
iADDR 写入地址,自加1;
oADDR 读取地址,自加8;
ram的单位设置为bits。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