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七彩虹主板扩充RS232接口 并口资料,附梅捷主板通用规格书,希望对没有RS232的盆

楼主(2011-11-06):
如题,我在帮朋友开发一款测试仪时需要升级程序,刚好电脑外部没有RS232接口,于是准备买PCI转RS232或USB转RS232。
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在本论坛上好像有某位网友说过有的主板RS232接口有,但是没有引出来而已,我重新在论坛上搜相关资料,可视就是找不到!!
于是开始了我的主板扩充RS232试验。
1、首先查找电脑主板的型号。朋友很快就用360查到了主板型号:SY-AMN68I-RL(Nvidia MCP67)
2、于是我开始确认主板里面是不是有RS232接口没引出来:
   对着我电脑右键->管理->设备管理->端口(COM)和(LPT)
  查看是否有COM1
  如果有的话,那恭喜你,你的主板很有可能有RS232接口,只是没引出来而已。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查看。
看图:

设备管理中查看是否有RS232端口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3、拆开主机箱查看主板上是否有9PIN的排针接口,边上印有COMA;
   或者查看对应主板规格书,是否有RS232接口;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到网上找到对应主板的实物图片,看看是否有COMA的9PIN扩展接口。
   如图:我上传的是从网上找的主板高清图片,从里面发现主板有RS232接口,于是从规格书上找接口定义。

4、找到定义后找镊子吧23脚短路,用串口助手测试RS232是否能自收发,如果可以则用线把2 3 5 脚引出来或者都引出来即成功完成扩充主板上的RS232接口。

5、注意:上面图片的定义是从梅捷主板的规格书中找到的,找这个定义的时候费了一番周折!
   由于我没仔细看主板说明,导致我对主板上的接口定义出现了偏差。
  现在我在主板上标注的【1、3、5、7、9】【2、4、6、8】对应右边的接口定义表就是我们电脑上正常的接口。
  市面上的RS232扩充线接出来的RS232接口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因为线序不是常用的RS232接口定义,具体的看主板规格书。

  梅捷主板通用规格书:
   网速太破,规格书梅捷主板规格书官网上有,给个链接吧,
   http://www.soyo.com.cn/down/syshouce/

5、对于主板上有COMA 9PIN接口,但是设备管理没有COM口的电脑主板可能需要进BIOS设置才能使用,具体自己找资料吧!
6、对于并口扩展的方法和上面的串口类似。(ps 我上传的梅捷主板图片上面的25脚排针的接口就是并口)

网友:
有这内藏COM口的接出专用线的,10PIN线。

直接插上就行了。

楼主:
我之前就百度了下,很多人直接买扩充线插上都用不了,因为定义和我们普通的RS232接口有区别!

网友:
在IO面板没有RS232串口的主板几乎都会在主板底部有排针引出,不同主板引脚定义不一样,说明书有详细,买个PCI槽串口挡板根据自己主板的定义换下线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