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jz4740么? usbboot问题求助!!! 急!!!!

楼主(2011-11-06):
如题,拿到一块jz4740的板子,配置如下

nand HYNIX HY27UU08AG5M-TPCB 834H (HY27UH08AG5M)?
sdram ELPLDA EDS1232AATA-75-E
cpu JZ4732/JZ4740

用君正usbboot1.4进行操作,总是提示Configure fail!
配置文件按照sdram和nand的pdf进行配置的,应该不会有错啊
可是就是不对,无法启动,也不能进行烧写nand等操作

Checking state of No.0 device: Unboot
Now booting No.0 device:
Download stage one program and execute at 0x80002000: Pass
Download stage two program and execute at 0x80c00000: Pass
Boot success!
Now configure No.0 device:
Device unboot! Boot it first!
Configure fail!

上面说启动成功,然后又说我因为没启动所以失败...我都汗了...

memtest和gpio等不需要boot就能执行的操作提示成功,但不知道到底成功没有

cfg配置文件如下

[PLL]
EXTCLK                        12                        ;Define the external crystal in MHz
CPUSPEED                336                        ;Define the PLL output frequency
PHMDIV                        3                        ;Define the frequency divider ratio of PLL=CCLK:PCLK=HCLK=MCLK
BOUDRATE                57600                ;Define the uart boudrate
USEUART                        0                        ;Use which uart, 0/1 for jz4740,0/1/2/3 for jz4750

[SDRAM]
BUSWIDTH                32                        ;The bus width of the SDRAM in bits (16|32)
BANKS                          4                        ;The bank number (2|4)
ROWADDR                          11                        ;Row address width in bits (11-13)
COLADDR                          7                        ;Column address width in bits (8-12)
ISMOBILE                  0                        ;Define whether SDRAM is mobile SDRAM, this only valid for Jz4750 ,1:yes 0:no
ISBUSSHARE                  1                        ;Define whether SDRAM bus share with NAND 1:shared 0:unshared

[NAND]
BUSWIDTH                8                        ;The width of the NAND flash chip in bits (8|16|32)
ROWCYCLES                2                        ;The row address cycles (2|3)
PAGESIZE                2048                ;The page size of the NAND chip in bytes(512|2048|4096)
PAGEPERBLOCK        64                         ;The page number per block
FORCEERASE                1                        ;The force to erase flag (0|1)
OOBSIZE                        128                        ;oob size in byte
ECCPOS                 28                        ;Specify the ECC offset inside the oob data (0-[oobsize-1])
BADBLACKPOS     0                        ;Specify the badblock flag offset inside the oob (0-[oobsize-1])
BADBLACKPAGE    127                 ;Specify the page number of badblock flag inside a block(0-[PAGEPERBLOCK-1])
PLANENUM                2                        ;The planes number of target nand flash
BCHBIT                          4                        ;Specify the hardware BCH algorithm for 4750 (4|8)
WPPIN                        0                        ;Specify the write protect pin number
BLOCKPERCHIP        0                        ;Specify the block number per chip,0 means ignore

[END]

急需解决,有谁遇到这个问题解决过么,我都搞了好几天了./...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