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的FINSH 很强大,但是 每次输入命令都要加个(),比如list(),貌似有点麻烦

楼主(2011-11-06):
RT

网友:
加括号与不加括号有不同的功能

网友:
开源的,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
list,list_thread等这些都是函数,并且对于一些函数还可加参数,所以不加()貌似行不通。

并且finsh shell还支持自定义变量,例如定义个(函数)指针,指向一个地址或函数,可以在shell上再把这个函数指针做为函数来调用。

finsh shell内部的实现是复杂的,以后或许还会再加强,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C编译器,以解释执行用户的逻辑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