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电机控制官方软件库1.0

楼主(2011-11-06):
最近试了一下STM8的电机控制官方软件库,代码结构性很好。无刷电机控制代码调试过,小修改一下可以用于电动车控制器;感应电机控制代码没测试过,不知道怎样。看到过有坛友寻找该库,不知道官网现在是不是不提供下载了,现在发来给大家共享一下。
STM8S motor control firmware library package release 1.0ourdev_692565T0KDR3.zip(文件大小:5.44M) (原文件名:stm8mcfwlib.zip)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bu cuo de dongdong 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什么单片机,那个 demo程序要求是80脚的单片机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移植到32脚的STM8S103K上了

网友:
mark,看得云里雾里的,楼主怎么把它移植到103上边的,请教

网友:
demo不知道用的是哪款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舍弃Joystick、LCD等部分功能,霍尔—六路PWM—电流采样—电压采样保持,改用电位器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参看官方demo板User Manual,为了省去大家去官网查找的麻烦,在此奉上。

楼主:
无人问津啊,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
搭上你自己的例子,就很多人感兴趣了

网友(2012-01-11):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请问有stm8s903方案的电动车无刷控制器资料!如有QQ联系我一下691778139

网友:
很好,正在学习用库去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浏览了一下903的数据手册,和103差不多的。原理图可以参照“UM0482_STM8-128-EVAL evaluation board.pdf”来画,剩下的主要工作就是代码移植了。

网友(2012-12-24):
我也想用st的电机驱动库,可是不太好使。主要是现在检测不到过零信号,他的电路应该是下面这个

按我的理解就是把相上的BEMF转换到0到5v给AD,可是就是不好使。

我的电源给的12V,驱动新西达电机,为了方便我用的P管+N管,启动之后电机倒是转了,不过转了大概2s左后就停,然后液晶上显示启动失败。

网友:
还有中电电压,电路图如下

按照手册说,只有图上的默认位置被固件支持,也就是两个180K和27K分压,这样的话中心点电压固定,那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3-05-14):
记好有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3-12-24):
不知道步进电机能否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步进电机能否搞定?

库不包含步进电机控制的代码,只要弄清原理,可以自己写代码呀!MCU只是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不包含步进电机控制的代码,只要弄清原理,可以自己写代码呀!MCU只是平台 ...

刚刚接触电机,还没入门呢,不过写代码不是太大问题,关键是把怎么驱动控制弄清楚呢!

网友:
mark stm 电机控制 官方软件库1.0 ^_^

网友:
意法的库 一向做的很好

网友:
原来是IIC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