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看门狗芯片同时监控两个处理器?(系统中有一个ARM和DSP,想只用一个外置看门狗

楼主(2011-11-06):
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系统中有一个ARM、一个DSP,为了提高可靠性增加了一个外置看门狗芯片MAX706,现在的问题是用一片MAX706如何同时监控这两个处理器, 用硬件如何实现?

楼主:
是不是要使用两个MAX706单独监控?

网友:
试用2个看门狗吧,然后2个reset输出接个或门,或门输出接2个芯片

网友:
系统两个芯片有数据通讯吧?那就一个狗,主控方是ARM吧,DSP的复位由ARM控制,如果主控的命令DSP超时没有回答,那就重新RESET DSP,ARM自己喂狗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好像这样可以哦!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两个芯片有数据通讯吧?那就一个狗,主控方是arm吧,dsp的复位由arm控制,如果主控的命令dsp超时没有回答,那就重新reset dsp,arm自己喂狗

如果ARM跑操作系统,DSP做核心算法+控制输出且要求响应比较及时的话,还是各自有自己的看门狗好一些吧,

ARM复位到启动应用程序的时间一般超过DSP启动时间,所以如果只要一个看门狗的话不如DSP自己喂狗,DSP控制ARM复位。

当然了,这要看看看具体的应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ARM上跑wince系统,wince系统启动时间较长,时候启动过程中如何不让看门狗起作用呢?

楼主:
求大虾讲解啊!

网友:
4楼说的对,程序跑飞得复位,运行过程中还得喂狗

网友:
在CPU上电启动的这段时间内,利用系统时钟信号CLK清狗,等CPU启动完成后,SWITCH自动将清狗信号切换成WDI。定时器和切换开关(SWITCH)是用逻辑模拟的,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可设(一般比CPU启动时间稍长一点点),等CPU启动完成后,定时器也随之溢出,并产生溢出信号,SWITCH接收到此溢出信号后,立即采取动作,将清狗信号从系统时钟切换到WDI。

参考:http://blog.c114.net/html/15/562315-76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