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25VF016和W25Q16该选择哪款串行Flash?

楼主(2011-11-07):
产品中准备用一款SPI Flash,评估板上用的都是AT45DB161,好像供货不好,
准备在这两款中选择一款?哪款更好一些在?谢谢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一款MX25L1606E。

楼主:
好用吗?跟我说的那两种有什么特点?谢谢

网友:
跟你说的那两种好像引脚兼容,指令不兼容。现在用的这个不如45DB161的好用,当然只是写驱动的时候没那个方便。只有块擦除,整片擦除。其它还好。还有使用的时候得把它的WP用起来为好。因为有些片子有部分在上电的时候如果去读数据会有改变。就是说我的产品里面,它有个地址,但是这个地址在每次上电的时候会去读取,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它就变成FF了。所以要将WP使用起来才好。

楼主:
我的应用是频繁的读写Flash,不知道哪款更适合?

网友:
擦写速度能和45DB相比的只有SST,W25Q16擦写很慢……

SST25VF016B (原文件名:1.jpg)

W25Q16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刚好前两天对三个品牌的SPI Flash的操作方式进行了一点比较,可以看出SST的写入方式(可单字节写)比较适合内存小的MCU,而另外两种按页写的可能需要系统能提供256字节的内存做写入缓冲

SST25VF020/040

写入方式:字节写 连续地址写(只給初始地址,但每个字节中间须等待芯片内部写操作完成)

擦除方式:扇区擦除(4KB) 块擦除(32KB) 整片擦除

SST25VF016B

同SST25VF020/040,块擦除大小除了可以32KB,增加了64KB

华邦W25X16BV、W25Q16BV

写入方式:页写(256B)

擦除方式:扇区擦除(4KB) 块擦除(32KB、64KB)整片擦除

GD25Q80

写入方式:页写(256B)

擦除方式:扇区擦除(4KB) 块擦除(32KB、64KB、128KB)整片擦除

楼主:
非常感谢.
按照华邦的简易,新设计不建议使用W25Q16BV而建议用替代型号W25Q16C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擦写速度能和45db相比的只有sst,w25q16擦写很慢……

MX25L4006E好像也不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扇区擦除60-300ms,SST的是25ms,还是差很多啊。

网友:
你用161,,就是断自己的后路

SST  WINB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台湾。都好的。。。。成本计较的话用WINB的

楼主:
Ok,谢谢楼上.
如果Winbond除了速度之外没有什么缺点的话就选择W25Q16CV这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擦写速度能和45db相比的只有sst,w25q16擦写很慢……

sst25vf016b (原文件名:1.jpg)

w25q16 (原文件名:2.jpg)
我这边同空白实测 W25QXX 的速度比数据手册要高很多。
但数据手册保证。所以不放心。
如果可以保证的话,那W25QXX的性能是很强的。
因为SST的只能字节写入。但他的数据手册上面有保证最在值。实测也在范围之内。

楼主:
SST25VF016封装有没有SOP8封装?
看资料好像只有WSON封装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SST25VF016只能4KByte作为擦除单位,而w25q16是以256Byte作为擦除单位?

网友:
SST25VF016有SOP8封装的,我也在用,就是感觉擦除不方便

楼主:
是不是就是以4K为单位擦除的不方便?

网友(2011-12-09):
4k擦除的也很方面啊,我使用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方面哟

网友:
2个都可以啊。。。。已经批量生产过了,,表示无压力

网友:
随便便用哪个好啊,华邦的最便宜,我用来存记录,如果对速度有求,就用铁电啦!

网友(2014-03-20):
即使W25系列用页写方式也不比SST25系列单字节写快,W25系列在页写方式每字节还是需要最长12us。

网友(2015-02-17):
大家都少测一个重要指标,擦写1万次后的性能,5万次,10万次。随着擦写次数的增加,各项指标会变差。

网友(2017-06-13):
学到很多,最近在写W25Q16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