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或者用过自动辨别三级管的大仙们 请进哈

楼主(2011-11-07):
天 做菜鸟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儿  惭愧!!      又跑来这边问各位牛人了

有谁知道可以自动辨别三极管极性的IC啊 最好外围电路相对简单
先声明下  这个是用在万用表中测试三极管的功能  因为原先的表是通过八个孔的封装来实现测试PNP NPN 的数值  然后我的想法是想通过  只需三个孔的封装   通过一个一个IC 一个放大电路 实现自动辨别测试不同种类的三极管的数值

楼主:
知道的大仙们说下哦  继续等待中

网友:
万用表啊,

网友:
用人眼就行了吧?有封装就ok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封装只有三个孔的封装(公司的万用表原先是八个孔的封装)  来测试三极管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我随便是PNP  或者NPN 的三极管插上去 它都能测测出它的的值   我就是想着能不能有这种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们就是做万用表的 表中原先就有测试三极管的功能 只是想改进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BJT 用万用表测的话,都是用测量结电压的方法。
两个结,一个共同的节点,就那么几种状态,判断就是了,不过这需要单片机器件了。

网友:
三极管的脚都搞不定  就别做电子了  免得出事害己不要紧 害人就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您看清楚题目说什么 再做评论  谢谢!!!!

网友:
有个万用表就好了

你说的那个玩意  单片机就能做

呵呵  这玩意真没必要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身我就是搞万用表这块的  我只是想能否在一块普通的表上在原先测试三极管的功能 再做一个跟进的作用  呵  单片机当然可以 只是太废本了。。。  所以才想想有什么两全之策  自己也搞了的个更进的原理图  但是还是不满意 才跑来这边问各位大仙的 哈

网友:
呵呵,我又来了。

其实这东西我半年前搞过一次,用单片机MSC1211做的。可能你还需要两三个模拟开关。

不过没做好。但是判别管脚基本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  谢谢 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又来了。
其实这东西我半年前搞过一次,用单片机msc1211做的。可能你还需要两三个模拟开关。
不过没做好。但是判别管脚基本没问题。
-------------------------------------------------------------------
呵呵 其实你提议不错  我也在认真学习与实践中 哈          但是还有一点问题的是  我们只提供三个角而已但是 要是客户要测试 B C E  怎么办

楼主:
还有 若是改起来线路比之前更麻烦  如果成本提高了 那就没有可改性了 汗 纠结纠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又来了。
其实这东西我半年前搞过一次,用单片机msc1211做的。可能你还需要两三个模拟开关。
不过没做好。但是判别管脚基本没问题。
-------------------------------------------------------------------
呵呵 其实你提议不错  我也在认真学习与实践中 哈          但是还有一点问题的是  我们只提供三个角而已但是 要是客户要测试 b c e  怎么办

测试 B C E,怎么理解?是指检验万用表判别管脚的准确性?

网友:
MSC1211提供8路24位的ADC和4路16位的电压DAC,还有2路的电流DAC,做万用表倒是挺方便的。

网友: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Transistortester
我也做过一个还可以,对菜鸟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国内已有好多改进版了。
功能
*自动检测晶体管是NPN还是PNP,MOSFETN是N沟道还是P沟道,二极管的阴阳极(包括双二极管),晶闸管的A、K、G,及电阻器和电容器。
*自动检测被测试元件对应测试孔的引脚功能和定义
*能检测出晶体管和MOSFET的保护二极管,显示晶体管的放大系数和基极与发射极的正向偏压
*显示MOS管的栅极阈值电压和栅间电容
*有效期组件测试:在2秒内(除在较大的电容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哈   这个确实很不错哦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