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的IO设备操作有点像LINUX的方式,如果要读取外部的模拟信号,或者驱动数字电路都要做

楼主(2011-11-07):
RT

网友:
标题党? 驱动设备,你也可以实现成非RTT设备模型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题党? 驱动设备,你也可以实现成非rtt设备模型的方式。

直接在用户应用程序里实现?如果这样那IO设备操作 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

网友:
访问外设通常有三种基本形式:直接IO,通过驱动程序,和通过操作系统。如果要通过操作系统访问外设,自然要定义比较复杂的标准接口。如果嫌麻烦就直接操作I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