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作为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楼主(2011-11-07):
CLK0接单片机IO口,给以脉冲高低电平信号,BAT_OUT接12V 或24V电压,OUT0为 输出

当CLK0接高电平时,8050  EC导通,mos管的栅极及连接至地,而源极接12V 24V高电压,Vgs=-12V 或-24V mos管源漏极及导通,OUT0就输出12V  24V 电压。 不知道这个分析对不对,老师同学帮我看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我用过类似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什么,我上面的分析是对的吗?

网友:
建议你在三极管的E级再加个二极管,提高门限,使三极管能可靠截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但注意VGS不要超过限制,以免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对的就成啦,谢谢啦

网友:
电话看不清电路,晚上回去电脑看去!

网友:
如果需要快速关断的话,得在Ro_3电阻两端用小电阻反向串接一个二极管以实现快速关断MOS管输出。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做电源

网友(2012-05-14):
这电路有问题吧,IRF9540的 VGS=-20V,超过了呀,

网友:
如何解决电路输出电流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