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的电流值问题

楼主(2011-11-07):
本人用的是TB6560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采样电阻用0.39Ω,理论上有0.5V/0.39Ω = 1.28A的电流峰值(注意是峰值而不是平均值)。
问题如下:
电机工作在整步状态(不是细分状态)
我用示波器测采样电阻的电压波形,波形的峰值达到了0.5V,这说明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峰值达到了1.28A。
但是,供电的直流电源却显示0.4A.
为什么两个电流值相差那么多?

我的分析:
如果说直流电源显示的是平均电流,那么在整步状态(不细分,也就不是正弦波电流)下,不应该跟1.28A相差那么多。因为,驱动两相步进电机,整步时两相轮流通电,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直通电。

有人跟我说直流电源显示的电流值不能信。

希望各位畅所欲言,给点意见、思路!

网友:
速度慢的话用指针万用表应该看得到什么原因,用示波器更直观,猜想

网友:
一直对步进电机铭牌上的电压很困惑,跟着学习

网友:
请记住你用的是恒流斩波驱动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的是脉冲电压,而不是直流电压。脉冲电压是有占空比的。而电流表显示的是直流电流。产生一个5V的脉冲信号,占空比50%,你用直流电压档测得的电压只会在2.5V左右,而不会是5V。

对于步进电机铬牌上的电压,对于用恒流驱动方式的驱动器来说,一般都可以不作考虑。注意驱动器的电流值即可。

用示波器看检测电阻两端的波形最直观。电阻上流过多少的电流会产生多大的压降一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