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展MSP430的RAM?

楼主(2011-11-07):
因为MSP430 MCU 不带EBI,所以不能像AVR和51那样可以寻址到外部空间。

但是有人说可以用IO模拟总线时序,扩展RAM。不明白程序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有某型号的MCU有2k的内部SRAM,外部扩展32k sram,那如何定义一个3k的unsigned char数组。

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选用大RAM的芯片,如MSP430F1611,MSP430F5438……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大于30K的

网友:
貌似还没有大于30K的。如果需要这么大的RAM可以选择一块ARM来做。

楼主:
恩,看了TI官网,最大就是18k。

不知能不能满足移植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