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咋个下载 Release版本的程序啊?

楼主(2011-11-07):
debug 和 release 和PC程序是一回事吧?

   现在都是Ctrl+D 弄进去跑的,

   现在正是跑了,应该下载release版本的了吧,但咋个下载啊? 手册里都没写啊

网友:
下载debug和release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编译debug版本IAR会包含调试信息,release版本则没有而且IAR会做一些优化,release版本一般用于你将程序交付给客户时使用。

楼主:
对啊,现在是正式的交付使用了,咋下载release版本的呢?

网友:
stm8可以下载 但是不能仿真的  试过cosmic也是一样  release 是发布反的不能仿真的吧

楼主:
我用的IAR啊, MSP430的,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第三方的下载软件  FET-PRO430

楼主:
下载Debug的影响运行效率之类的吧?

   跟Windows上的程序的debug和Release版本的概念是不是类似的?

网友:
Release后生成的文件格式就改变了吧,不能仿真了,反正我是不能。
正式版后基本上都是Release 生成txt文件,然后编程器去下载的。

Release的.txt文件IAR设置 (原文件名:捕获.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