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把电脑当串口数据记录仪的软件?

楼主(2011-11-07):
有个工程需要分析2个设备的通信数据,请问有没有这么一个软件,把电脑放他们中间,用2个电脑的串口,连在2个设备中间,用来监视他们的数据交换?

网友:
有串口监视软件

网友:
我这有一个,看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92797SA6KT7.rar(文件大小:856K) (原文件名:串口数据记录波形分析仪.rar)

网友:
LZ需要的是串口转发工具...以前写过一个手机上用的...用来把手机的GPS(COM)输出通过蓝牙串口转发出去...

两个线程一个 Rx1->Tx2 另一个 Rx2->Tx1 读一个字节发一个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
并根线上去监听

网友:
从硬件上考虑,无论如何都需要两个串口(分别接两个设备)。

既然有两个串口了,那就用这两个串口的RX端分别监听一个设备的TX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转发,还不影响原有系统的通讯可靠性,至于数据记录,用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记得某个助手有数据记录功能来着……
┏━━━━━━━┓→    →┏━━━━━━━┓
┃     TX┣━━┯━━━┫RX     ┃
┃ 设备A   ┃  │   ┃   设备B ┃
┃     RX┣━━┿━┳━┫TX     ┃
┗━━━━━━━┛← │ ┃←┗━━━━━━━┛
           │ ┃
          ↓│ ┃↓
        ┏━━┷━┻━━┓
        ┃RX1 RX2┃
        ┃       ┃
        ┃  计算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