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描按键程序,要支持长按,短按的。

楼主(2011-11-07):
急用,用定时器+中断做。
上次看到有一个比较好,可惜当时没有M

网友:
建议你找下 马潮老师的状态机按键方法。

在最后一个状态,即按键释放状态做些处理,就可以区分长按,还是短按。

求程序,这样的方式不太好。

网友:
要代码,一定有用么?
给你个avr-gcc的,每500us调用一次,用定时器还是delay自己看着办。

#define KEY_FUNCTION    PB4
#define KEY_CHECK (PINB&_BV(KEY_FUNCTION))

//短按返回1长按返回2,每500us调用一次此函数
//其他调用频率需要修改几个计数值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static uint count = 0;

    if(!KEY_CHECK)
    {
        if(count < 10001)
        {
            count++;
            if(count == 1000)return 2;        //500ms 长按
        }
    }
    else
    {
        if((count > 60)&&(count < 1000))
        {
            count = 0;
            return 1;    //短按
        }
        count = 0;
    }
    return 0;
}

网友(2016-12-05):
这个必须mark

网友(2017-01-23):
貌似这个程序有问题,count清零的地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