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在小型飞机中实现与地面数据中心的数据交互?

楼主(2011-11-07):
目前能想到的只有北斗卫星,但是北斗卫星数据吞吐量实在小的可怜,不够用的。

网友:
自己架电台,哈哈

楼主:
仔细看了资料,北斗也不行,目前好像只有北斗一号在运作,北斗一号不支持高速移动的用户端,看来也被否定了。

网友:
我有个朋友用的是OFDM设备,2M带宽,10公里没有问题,一套差不多10W了.

楼主:
10公里太短了,飞机在空中的飞行距离,动不动都是几百公里以上的,不得行啊。

网友:
用手机网络?

网友:
搞数据链,个人实现?大工程哪。

楼主:
可能还是得通过卫星来实现通信。

网友:
跟我联系,专业的。。。呵呵
你是什么类型的飞机,
预计传输多远,飞行高度是多少,每秒数据量是多少
我手里现在成熟的系统,1M速率,可组网,系统容量500+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的天线要装在飞机外面吗,以及是否要与飞机有任何的交联没?是的话是不可能用在飞机上的

网友:
其实飞机上的好办,不考虑航空器对射频有很严格的一大堆规矩的话,简单的数传电台都能在百km正常通信。
比如我们在一个900米的山顶的业余数字中继台,覆盖了平原一面的200km距离。

网友:
目前国内暂时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可以直接在民用飞机上作为设备使用的东西,即使不是无线电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我联系,专业的。。。呵呵
你是什么类型的飞机,
预计传输多远,飞行高度是多少,每秒数据量是多少
我手里现在成熟的系统,1m速率,可组网,系统容量500+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的天线要装在飞机外面吗,以及是否要与飞机有任何的交联没?是的话是不可能用在飞机上的

是小型的飞机,运五,运十二之类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将飞机上我们自己研发的仪器的数据无线传输到数据中心,允许改装,允许天线外露等,但比较麻烦的是数据中心一般就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的,而飞机可能在全国到处都在飞。

请问la2b3c兄弟,对卫星通信是否了解?

网友:
数据量大北斗就不用考虑了,需要实时通信也不用考虑北斗。现在只能申请到一分半钟发一次数据(70汉字)的卡

网友:
LZ可以试试看用GSM手机,如果把功放改成10W的,估计能满足要求。

以前有人做过测试,手机在3km,电话仍有70%接通率

网友:
用IPSTART得卫星宽带怎样?中卫普信宽带通信有限公司

楼主:
楼上说的“手机在3km”,指的是高度吗?

平时做民航不是要求必须关闭手机的吗?手机信号频率是否会对飞机产生干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ipstart得卫星宽带怎样?

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不太清楚IPSTAR具体的实施条件,是否支持高速的移动?IPSTAR貌似都需要对星,IPSTAR都是同步卫星,在不同的区域,都要调整天线的方向对准最近的卫星,不知道在飞机这种高速移动的使用场合是否可行?没有用过IPSTAR,不确定上述问题。

网友:
卫星我不知道租用费用是多少,但是价格比较高,而且还会存在天线的指向问题,但是你运五的话,还比较好,应该不会有大的机动
但是按照你的意思,好像是要实时传输信息,而且是无论飞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目前的常规方式是基本没办法的,怎么都有盲区。用短波超短波的电台低速传输说不定还可能勉强可以

我们的地面站需要按照航线隔300多公里就要布设一个地面接收机的,也就是信号只能视距传输,方便的话可以私聊,探讨解决方案

网友:
天链中继星传输系统

网友:
天链一号,天链二号。如果你搞得到的话(你再快能快过神8??)。

如果你神通,也可以向民航地面区域控制申请传输数据啊(理论上是可行的。。。)

也可以跟一架慢速飞机或者直升机在后面作中继(没用过,是美国片里看的。。。)

网友:
ARCRS或SATCOM(取决于流量价格) 到地面基站,地面基站到服务器
如果不需实时,存储到飞机上,落地前后用GSM到服务器;

都有现成的方案,我们一直都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