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求助 在线等待

楼主(2011-11-07):
#include"c8051F040.h"

  void I0_init()         //IO端口初始化配置
  {
           //关闭看门狗
        WDTCN=0x07;
        WDTCN=0xde;
        WDTCN=0xad;
    //交叉开关使能,但没有进行外围设备配置
        SFRPAGE=0x0f;
        XBR0=0x00;
        XBR1=0x00;
        XBR2=0x40;
        XBR3=0x00;
    //引脚输出配置,P4.0-P4.3为推挽输出
        SFRPAGE=0x0f;
    P4MDOUT=0xff;         //P4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晶振配置,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
        SFRPAGE=0x0f;
        CLKSEL=0x01;             //系统时钟采用外部时钟
        OSCXCN=0x67;                 //外部石英晶振,22.1184MHZ                  01100111
  }

  void main()
  {
   I0_init();
   P4=0x03;
   while(1);
  }

为什么我用外用表测量的时候 发现P4口全部为高电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的040都没有工作。

晶振需要这样来初始化:

void Oscillator_Init()
{
    int i = 0;
    SFRPAGE   = 0x0F;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

使用外部晶振要等待其稳定了以后才能正常工作。

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成内部晶振也不行,你们都是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成内部晶振也不行,你们都是用什么软件下载程序?
UC5 还是六来着 忘了  官方有个配置程序  自动生成C代码或汇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软件吗

网友:
程序都不确定是否下载进去了吗

网友:
用官方的配置向导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
我们用的是keil 2,ec3和ec5 都行,直接编译仿真,掉电再上电就可以了,程序就烧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用这个片子 不太适应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掉电 在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复位后 IO口的应该都是低电平吧?

楼主:
我的片子是C8051F020 为什么不是c8051f020
内存区域也小了????求助

楼主:
太神奇了

网友:
不神奇

要么仿真器的问题:
打开目录:C:\SiLabs\MCU\Utilities\USB Reset
双击文件:USB Debug Adapter Firmware Reset.exe
更新usb firmware 试试看

要么就是MCU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include"c8051F040.h"

  void I0_init()         //IO端口初始化配置
  {
           unsigned int i;
        //关闭看门狗
        WDTCN=0x07;
        WDTCN=0xde;
        WDTCN=0xad;
    //交叉开关使能,但没有进行外围设备配置
        SFRPAGE=0x0f;
        XBR0=0x00;
        XBR1=0x00;
        XBR2=0x40;
        XBR3=0x00;
    //引脚输出配置,P4.0-P4.3为推挽输出
        SFRPAGE=0x0f;
    P4MDOUT=0xff;         //P4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晶振配置,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
    SFRPAGE   = 0x0F;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外部石英晶振,22.1184MHZ                  01100111
  }

  void main()
  {
   I0_init();
   while(1)
   {
   SFRPAGE=0x0f;
   P4=0x00;
        }
  }
为什么我用外用表测量的时候 发现P4口全部为高电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帮我看看吧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include"c8051F040.h"

  void I0_init()  //IO端口初始化配置
  {
    unsigned int i;
//关闭看门狗
WDTCN=0x07;
WDTCN=0xde;
WDTCN=0xad;
    //交叉开关使能,但没有进行外围设备配置
SFRPAGE=0x0f;
XBR0=0x00;
XBR1=0x00;
XBR2=0x40;
XBR3=0x00;
    //引脚输出配置,P4.0-P4.3为推挽输出
SFRPAGE=0x0f;
    P4MDOUT=0xff;         //P4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晶振配置,采用外部晶振22.1184MHz
    SFRPAGE   = 0x0F;
    OSCXCN    = 0x67;
    for (i = 0; i < 3000; i++);  // Wait 1ms for initialization
    while ((OSCXCN & 0x80) == 0);
    CLKSEL    = 0x01;  //外部石英晶振,22.1184MHZ   01100111
  }

  void main()
  {
   I0_init();
   while(1)
   {
   SFRPAGE=0x0f;
   P4=0x00;
}
  }
为什么我用外用表测量的时候 发现P4口全部为高电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帮我看看吧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冷启动

网友:
把你的图纸发上来看看

光程序有什么用?你确定你的硬件没问题吗?

网友:
下完程序后要点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麻烦你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官方的下载软件很不好用,总是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
…………官方的不好用,那它还能用吗??

我们表示,很好用。

个别不好用的,请换一根好点的 USB电缆

网友:
还有,对软件不懂。但是 020,120的 P4口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用的。得仔细阅读 文档。

网友:
图纸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觉得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呢?而且官方的软件总是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片子是C8051F020 为什么不是c8051f020
内存区域也小了????求助

倒。。。你是020呀,那你还 #include"c8051F040.h"
还有020也没有SFRPAGE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啥我用的用keil生产hex文件后 用新华龙的下载软件无法下载程序到片子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keil怎么下载呢?麻烦你教我一下。

网友:
你的型号是020还是040?

网友:
C8051配置很人性化,用这个软件吧Configuration Wizard 2。需要什么点点就可以,搞的我现在都不记寄存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c8051f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