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C命令测试, 显示Null node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07):
我用/example/kernel的例程测试,项目添加tc_comm.c,thread_static.c等例程,在rtconfig.h里面添加了#define RT_USING_TC 。
DEBUG过程中,输入LIST_tc()等命令均显示 null node 。但是系统内建的一些命令如list_thread()等都可以正常显示,请教,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list_tc("") 或者加些其他参数试下吧

网友:
list()看下命令是否在列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了,不在列表中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93755
没使用的函数会被优化掉,按此强制保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