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T操作系统网络断线后怎样进行重连

楼主(2011-11-08):
使用socket建立TCP客户端连接后,如果这是将客户端网线拔出,ENC28J60会产生一个link中断,如何将此中断信号通知给lwip内核进行重连?

网友:
怎么发现最近研究RTT的比较多啊
我也正在使用RTT,不过功力不够不能回答的问题
只能帮顶了

网友A:
static void rt_eth_isr(int vector)
{
    /* 网线插入后,链路会变化 */
    if (int_status & ISR_LNKCHGS)
    {
        rt_uint8_t nsr = eth_read(STATUS);

        if( nsr & NSR_LINKST )
        {
            /* rt_kprintf("link up\n"); */
            eth_device_linkchange(&(eth_device.parent), RT_TRUE);
        }
        else
        {
            /* rt_kprintf("link down\n"); */
            eth_device_linkchange(&(eth_device.parent), RT_FALSE);
        }
    }
}

网友:
整好看这块呢,感谢aozima

网友:
aozima,好样的

网友B(2014-10-06):
引用 网友A:
static void rt_eth_isr(int vector)
{
    /* 网线插入后,链路会变化 */

请问这个中断是在哪个文件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中断是在哪个文件里的?

上面是示例,根据实际情况在驱动中自己写这样一个

网友: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示例,根据实际情况在驱动中自己写这样一个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感谢 我也在寻找类似的

网友(2014-11-18):
留脚印,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