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只BTA80-800B四象限双向可控硅?怎么使用?附图。谢谢!

楼主(2011-11-08):
什么是四象限双向可控硅呢?怎么使用呢?有四个脚,只有三个脚有标识,有一个脚没有标识。谢谢!

◇品名 = 80A四象限双向可控硅(TRIACs)
☆型号 = BTA80-800
◇电流 = 80.0(A)
◇电压 = 800(V)
◇结温 = 125(℃)
◇封装形式 = TOP4

【主要用途】

加热控制器(调温);马达启动电路;焊接设备;
大功率电机调速;软启动电路;复合开关。

【主要参数】
◎浪涌电流ITSM = 800A(50Hz)
◎正向耐压VDRM> 800V
◎反向耐压VRRM> 800V
◎触发电流IGT
(I/II/III/IV)< 50/50/50/80mA
◎通态压降VTM < 1.5V(ITM=120A)
◎触发电压VGT ≤ 1.3V

BTA80-800 高压可控硅 可控硅 四象限双向可控

楼主:
顶一下呢,这个资料没有找到,大侠们谁用过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没标的是空脚应该是和背面的散热片是一体的

网友(2012-03-01):
4象限的意思是:G+  T1-

网友(2022-12-04):
没有标的是空脚